关于elgo磁栅尺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6-01):
关于elgo磁栅尺与PLC通讯问题

请教一下,elgo磁栅尺怎么通过RS-485.Modbus 协议,将磁栅尺的角度数值存到D寄存器里面,然后显示在上位机上。具体程序如何写?最好大神贴出程序,给点思路指导一下。

网友A:
台达PLC有专门的MODBUS通讯指令,但须确认“elgo磁栅尺”的通讯格式是否符合主机?此外,站号、功能码、返回值都需要处理!

楼主(2016-07-04):
引用 网友A:
台达PLC有专门的MODBUS通讯指令,但须确认“el...

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

磁栅尺的通讯格式了解过是4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