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R伺服滑台初始化找原点求助

楼主(2016-06-01):
本人做一个项目,用FP0R C32T控制一个伺服滑台,滑台配一个原点和2个极限共3个传感器。设想开机上电时首先检测滑台是否在原点位置,如果不在就用触摸屏上的找原点按钮自动找原点。由于初步接触松下(以前一直用西门子),向各位大神求助,指导指导!多谢多谢!

网友A:
用F177指令就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177指令就可以的啊

胡工,我也是用了F177 Home指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常工作时是每次伸出后还需回原点取件,我是设定了固定长度换算成脉冲数用F171来走,回程用F177回原点,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新人求问:有177这个指令的吗?!请问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求问:有177这个指令的吗?!请问怎么用呢?!

当然有,可以在官网下载使用手册,很详细,还有例程可以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F177指令就可以的啊...

 回原点到位采用原点传感器的常闭触点断开指令回路,同时用原点传感器触点的上升沿置过程值为0.,可以看看编程手册,有详细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金三联胡...

我看了手册,对于FP0R,用F177,原点复位结束后,过程值区域被清零。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再编写清零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