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客户端读取组态王网络节点数据

楼主(2016-06-0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C#自己开发了一个OPC客户端,本机组态王充当OPC服务器,使用客户端直接读取组态王的数据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组态王中有一个是网络节点,就不能读取这个网络节点的数据了,这是为什么?有解决的办法没有?

比如本机的是102.102.202.45,然后它组网了,另一个节点是102.102.202.46,那么怎么在本机中使用OPC客户端读取网络节点102.102.202.46的数据呢?

网友A:
切换网络节点 在程序上设置选择哪个节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网络节点 在程序上设置选择哪个节点就行了

不能切换,我是两个节点都要读取的,而且是同时读取...

网友B:
远程节点尤其两台电脑直接需要配置dcom

网友C:
配置DCOM,先用opc client分别连接上server,然后再做的一起。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本机运行opc client的组态王另节点数据采集过来,然后由opc client读取。

网友D:
可以用kingview的opc先测试,配置好dcom.通常opc要关闭放火墙或设置例外程序。两台电脑的登录用户名密码一致,还有一些权限设置。现在的opc设置比较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DCOM,先用opc client分别连接上ser...

好像是这样的,应该是第一个方案更方便一点吧。。。

网友E:
您好,

这个是组态王产品的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亚控的客服,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配置DCOM,先用opc client分别连接上ser... 内容的回复!好像是这样的,应该是第一个方案更方便一点吧。。。

第一个不要花钱,但是DCOM配置对不熟悉的人来讲,多少有点小难度,会有波折

第二个嘛,要一个组态王做server这个好像单独收费的吧。不过配置比较简单吧。

你选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牛山老...

没事,之前配置过,成功过,但是还没有试过局域网组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