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求助

楼主(2016-06-01):
请不要删帖!

没找到应该发到哪个论坛,就运动控制吧。

就是下面这个东西:

下图是我自己画的,两个阀的图是根据阀体上的标的图画的,连接图则是我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想象的。估计也就是这么连接的。

动作原理:这是一个两工位的机械,油缸只有推出、退回两个工位。需要油缸动作时,给电磁换向阀左或右、电池溢流阀通电,油缸则动作,动作到位后电磁阀都断电。

我们对这台设备进行改造后,一直正常运行,动作顺是:电磁换向阀(左或右)先通电,油缸开始爬行,500mS后电磁溢流阀通电,油缸全速前进。油缸要到位后,电磁溢流阀断电,油缸低速爬行到要求位置,电磁换向阀断电。

本来一直都正常运行,但前段时间给控制系统供电的空气开关出现接触不良,油缸运行时出现随机震动,更换空气开关后,就出现问题了。

油缸不再低速爬行。

也就是单独给电磁换向阀通电时,油缸没有动作。原来只要给电磁换向阀单独通电,油缸就低速爬行。

电磁溢流阀上的调节两个方向调节都与这个低速爬行无关,只是调节油缸全速动作时的压力。

问了一个搞机械设计的朋友,他也没说出原因来。

自己对液压完全不懂行,今天百度扫忙,发现这个液压系统根本就无法实现原来的那个动作,也就是低速爬行。电磁溢流阀电磁阀不通电时,油泵过来的油完全被泄荷,直接就通过溢流阀回油箱了,电磁换向阀动作后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哪来的油缸压力?

但很显然,这套系统从年前就一直是正常运行的,油缸是一直能爬行的。

但为什么现在不能爬行了?

难道是冬季液压油比较稠,电磁溢流阀不能完全卸荷,所以油缸不能爬行。夏季到了,环境温度升上来了,液压油希了,所以油缸没有爬行压力了?

还是其它还有什么可以调节的位置,可以调节这个卸荷后的压力?

大家帮我看看,问问懂液压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我们以前接触的是液压杆,先是给泵启动,压力建立之后,然后2个电池阀同时工作。两个方向的话,就是一个左右电磁阀之分。

网友B:
百分之80都是阀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80都是阀岛的问题。。。。。。。。。。。。。

主要是现在原理没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低速爬行的工况,从图上看根本不会出现这种工况,也就是正常时候就应该是不能低速爬行的。并且现场还更换了一个型号相同的电磁溢流阀,还是没有低速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接触的是液压杆,先是给泵启动,压力建立之后,然...

就是这个一样的原理,只是不同时动作的情况下,原来有低速爬行,现在没有了。也就是原来卸荷后还保持了一个很小的压力,可以出现低速爬行的情况。现在就是完全卸掉了,没有压力了。

网友C:
清洗一下阀吧,可能是脏了,卡住了。还有那个泄压阀。仅供参考。

网友C:
刚才没看太懂,是不是现在不爬行了只能全速?还有你说的溢流阀,是不是可调的流量阀或调压阀?如是以上情况,也有可能是油缸密封不好了。

楼主:
是的,现在不能爬行,只能全速。全速定位精度不好,冲击振动也非常大。

我说的溢流阀,是可以调压力的,但只能调全速时的压力,调过,与低速爬行没关系。

你说油缸密封不好,也就是溢流阀卸荷后还是有一点压力的,但被油缸给漏掉了,所以不能推动油缸前进。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也是。当时有机械工就提议说把油缸的油缸给拆下来,看低速时究竟有没有油流过。

上图是溢流阀的结构图,我想调节这个螺丝,把卸荷后的压力提升一点,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没看太懂,是不是现在不爬行了只能全速?还有你说的溢...

看7楼的回复。

网友D:
这个设备调速是在采用变流量进行调速,用电控溢流阀进行控制,当溢阀打开,缸就爬行,当溢流阀断开,则油缸全速前进。

从液压方面来说,问题就是实际上溢流阀只有一个方向的动作,就是溢流阀没有打开,原因有一溢流阀卡死,曾经遇到过溢流卡死,整个系统动作都变了。二溢流阀电磁控制电路也有故障。还有就是系统有泄漏的地方,由于爬行时间短,油缸或电磁阀及系统其它地方有泄漏,当爬行时,油缸由于泄漏造成油缸不动作,等过了爬行时间后,全压时全速动作就又有了。基本上就这三个方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基本有结论了:

这个系统其实无法实现低速爬行功能,也就是不存在低速、高速之分。正常情况下就只应该有高速,压力的调节由溢流阀确定。

原来有低速爬行功能,是由于冬季液压油粘度较大,溢流阀是常开类型,油缸油流通过溢流阀时会出现一个压差,这个压差足够推动油缸慢速动作(空载时)。

夏季到来,气温逐渐升高,液压油粘度大大降低,油流在溢流阀上形成的压差大大降低了,所以无法推动油缸移动。必须给溢流阀电磁线圈通电,关闭溢流阀才能全压推动油缸(高速)。

目前低速作用不是太大,主要是要消除油缸启动、停止瞬间两个工况下的油缸震动问题。解决方法目前想到2个:

1、采用带时间延迟缓冲功能的电磁溢流阀,让压力缓升、缓降,降低油缸震动。

2、在目前溢流阀的内部通道上,给阀芯上端垫平垫,使溢流阀在开通装态时不能完全打开,使油流产生较大阻力,形成一个较大的压差。至于要垫多少平垫,需要实验来确定。

如果大家想到其它相对简单的办法也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