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零线和保护零线的区别

楼主(2016-06-01):
在我们厂子里面都是三相四线制的,也就是零线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PEN线,没有地线。现在安全科检查我们的检修箱,因为没有地线,所以检修箱里面的地排没有接线,但是里面有一个三孔插座并且在被一个电热水器使用,现在安全科要求从漏电保护器的上口零线引一个线到地排,再从地排接到插座的地线上用。也就是使用保护接零,当接地线用。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总感觉现在这个零线即用来当工作零线使电热水器工作,又来当它的保护线。感觉很困惑啊@

楼主:
速求帮助!~~~~~~~~~~~~~~~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方法可以呀。您哪里有疑问呢?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上下口的零线不是直通的吗????

网友:
因为热水器装有漏电保护器,应就地装设局部地线,接在地排上

网友C:
这个图最直接了,TN-C-S

网友D:
零线和地线,是两个不同的。实际中零线和地线可连在一起;但有時三相四线………可能零线和地线不可连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零线和地线,是两个不同的。实际中零线和地线可连在一起;...

同学,你的回答容易引起误解,PE和N还有漏电保护,涉及到电气人身安全,马虎不得,漏电保护之后,PEN不可以分开。

网友E:
注意供电系统的连接和用电设备的要求;家用一般为单相设备;工业上有三相电机等。上图全包括。

网友F:
尽量不要这样做,一但零线故障断路,会导致断路点以下部分电路零线带电,如果保护零与工作零共用,将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

楼主(2017-08-03):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安全科也蒙了。

网友G:
三相四线制的零线它是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的共用线PEN线,如果电气柜内有横向并排两根零线排,上根为工作零线排N,下根为保护零线排PE。正规的上根顶端色标为淡蓝色,下根顶端为黄绿双色。当四线制零线引入时应当接入保护零线排上,再从保护零线排引线至工作零线排上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保护零线排不需要重复接地(除非特殊需要)。

网友G:
如果需要某一设备安装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N输入端连接工作零线排,输出连接到设备的工作零线端子上。设备的外壳接地端连接到保护零线排上。这就是一般标准的设备连接方法。

网友G:
如果电气柜内只一根地排标色为黄绿双色,直接将PEN零线直接接到地排上(不与其它端子共用同一个孔,以上的供电零线也是同样的,每个设备单位孔洞必须都是分开连接,不容许几台设备并联在同一孔上),设备外壳端子接地排,漏电保护器输入N端也接到地排上,但有个要求设备的外壳接地端与设备的N端不容许连接在同一个孔的螺栓上。

网友G:
如果排上的孔不够用,每个设备外壳PE连线不能并接,而设备的工作零线N可以相对并接在同一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