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B2 通讯求助

楼主(2016-06-01):
PLC程式:LD M1002,  MOV H86 D1120;SET M1120;  MOV K500 D1129; RST M1143.

B2参数:P3-00 设为2; P3-01  设为11; P3-02  设为11;  P3-05 设为0。

请教各位为何通讯不上,通讯线没问题。

网友A:
建议:台达官网有个PLC应用案例下载看一看,有样例可以参考。通讯程序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数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