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ODBUS电缆一般是怎么弄得

楼主(2016-06-01):
MODBUS通讯用的RS485电缆是不是RVVP屏蔽线,然后接头也买来自己组装呢

网友A:
RS485电缆是不是RVVP屏蔽线!

网友A:
布线环境、通信速率、传输距离、节点数,都是电缆选型重要参考指标!

欢迎交流:13064880370      QQ476826340

网友B:
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C:
可以自己制作的 相应的接头也都是不一样的  看你用在什么品牌的什么产品上边

网友D:
MODBUS其实就是串口通讯,通讯线完全可以自己做。

网友E:
最好买双绞线屏蔽电缆,如RVSP电缆,这种电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比RVVP的要好一些

网友E:
如果是网口形式的485接口可以买一个网口转485接头,然后在接头端子上边接线这样会更方便一些,我现在一般用:名称 RJ45接头 规格 HE200MJ2TRM  厂家 天津浩纳尔

网友F:
不是,可以推荐选用DP总线线缆制作。采购也方便,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好买双绞线屏蔽电缆,如RVSP电缆,这种电缆信号的抗...

 RVSP不是通信线!

网友A:
                                             有关总线电缆选型几点说明
       选择工业总线通信电缆,首先满足阻抗(Z0=120Ω)匹配,然后根据具体的通信速率、传输距离、布线环境、敷设方式配置不同的型号规格。现场总线电缆是按照传输线方程来设计的,具有特性阻抗、衰减值等二次参数要求的传输元件,和传统意义上的按欧姆定律来设计的电工电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参见:http://bbs***/archive.aspx?id=36295
       很多人用RVVPS、RVVP、RVSP、KVVP 等聚氯乙烯绝缘介质的电缆传输数字信号,这是错误的!按照字母解释:
       RVV——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软电缆无屏蔽。
       RVVPS——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铜丝编织总屏蔽软电缆。
       RVSP——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绞型铜丝编织屏蔽电线无护套。
       KVVP——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铜丝编织总屏蔽控制电缆。
       总所周知:虽然价格低廉,但聚氯乙烯PVC 却系高衰减材料。加上电缆这类电缆本身仅考虑了电阻、耐压、载流量等一次参数,所以,若按照传输线方程来考虑,这些是不能满足通信要求的。低速、短距离或许可以,但高速、长线、多节点总线通信时,则很难胜任,此时应采用阻抗匹配的现场总线电缆。
                                        为什么通信电缆不可以做成耐火型电缆?
       按照耐火电缆的要求,必须在导体(且为GB/T3956-2008 中第一种导体1.5mm²以上)外面加上双层云母带后挤制绝缘层才可以满足耐火(耐温800℃以上)要求,云母带的高频衰减特性也差。
       如果按上面的要求,则通信电缆的分布参数则会发生改变,且是无法满足通信(尤其是高速通信)要求的。这也是当今所有电缆制造商谁也不能生产出耐温800℃以上耐火型通信电缆的原因。
      特别强调:如果云母带绕在电缆的绝缘层上面,当经过高温时,绝缘层早已融化了,就失去高温耐火的意义了!还有,用很细的铜丝做成的软结构导体也是不能耐受高温火烤的。所以,类似NH-RVVP、NH-RVSP、NH-RVVPS 等型号是不存在的!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谨防假冒)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 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总线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 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应一端接地!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总线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 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应一端接地!
        铠装型双绞屏蔽总线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应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须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5mm 左右。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 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 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 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http://bbs.gongkong.com/D/200408/50368_1.s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最好买双绞线屏蔽电...

 谁说不能用了,我做的新能源电厂项目中用到好多485设备又比较分散,隔一段加一个中继器,在保证通信正常的情况下成本要低一些,省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uvxauv...

 短距离(1200米以内)通信,加中继器势必要给中继器供电,供电也需要电源线,同时无形之中也增加了故障隐患。还不如直接用信号线直接无中继传输!

网友G:
其实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长距离双绞加屏蔽是最好的,短距离就无所谓怎样都行

网友H:
自己做很简单的,一般都是自己买件自己组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J:
MODBUS其实就是串口通讯,通讯线完全可以自己做。

1.0左右的双芯屏蔽线加9针串口接头,非常简单!协议通讯测试最是关键,正确定义协议地址,可以modbus rut 测试软件在线观察定义。

网友K:
使用RVSP双芯对绞屏蔽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L(2018-04-18):
之前项目中有用KVVRP电缆作为MODBUSRS485通讯电缆,但没有配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