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M8002为什么提示软元件设置有误呢

楼主(2016-06-01):
求助啊,我用GX Works3输入M8002常开触点为什么提示软元件设置有误呢,新手不明白啊,求解答!!!

网友A:
输入有误吧,截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B:
PLC型号设置对了没  M8002只针对FX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有误吧,截个图片来看看

楼主:
这样设置对吗,可以用M8002指令吗?

引用 网友B:
PLC型号设置对了没  M8002只针对FX系列的

楼主:
求解答啊大神,拜托拜托啦

网友B:
5U的是SM8002

引用 楼主:
求解答啊大神,拜托拜托啦

楼主:
回复内容:恩恩,可以了,谢谢啊!!!

引用 网友B:
5U的是SM8002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求解答...

网友B:
可以了就好  不客气哈  我也是新手  来学习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恩恩,可以了,谢谢啊!!!对: 网友B  5...

楼主:
可以加个好友吗,有不会的地方还想向您请教,我QQ:670226673。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就好  不客气哈  我也是新手  来学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