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托尼中高压软启动器来了

楼主(2016-06-02):
摩托托尼,中压软起,高压软起,6KV,10KV

专业的设计制造经验

Ø 美国摩托托尼公司(MOTORTRONICS)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软起动器制造商之一,是专业从事生产电机软起动控制系统的世界著名厂家。以其先进的技术、可靠的质量、专业的制造经验和优质的售后服务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是众多国际著名公司固态软起动器的OEM供应商。

Ø 公司于6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早开始研究制造软起动器,有五十年生产电动机固态软起动器和电力电子控制系统的经验,目前已有200多万台高中低压软起动器在世界各地运行。

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功能特性

Ø 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不仅可以提供常规的起动控制曲线,而且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完全符合负载起动要求的起动和停车曲线,从而实现电动机的平滑起停,消除了相关设备的机械冲击。

Ø 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通过检测电动机热容量大小为电动机提供最佳的起动及保护曲线,完善的保护功能可以完全取代电动机的综合保护器,满足用户对电动机保护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Ø 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高压部分与低压控制部分通过光纤进行信号传输,对用户来说更加安全,同时可以避免主回路部分对控制回路的干扰,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重载设计

Ø 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过载能力为125%额定电流连续运行,500%额定电流下运行60秒,600%额定电流下运行30秒。在应用中不需要考虑负载情况,完全可以按照电动机的额定参数选择需要的软起动器,其独特的宽触发脉冲设计可以保证触发的可靠性。

Ø 在软起动器市场上,摩托托尼公司是当前国际上唯一通过85000安培3周波UL短路测试及15kV UL认证的生产厂家。

摩托托尼在中国

Ø 美国摩托托尼公司(MOTORTRONICS)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进驻中国市场,其中高压软起动器在中国的石油、化工、电力、水利、钢铁、水泥、市政、矿山、煤矿等诸多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行业认可度。

Ø 摩普(青岛)机电控制有限公司为美国独资公司,是美国摩托托尼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和唯一分支机构,负责中国及亚太其它地区的市场销售及服务工作。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为摩托托尼原厂进口产品,自上世纪90年代进驻中国以来,为广大用户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及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组成部分

1、 低压控制部分,具有先进的电动机保护及灵活的软起动设定功能。

2、 高压部分通过光纤与低压控制部分进行通讯,高低压部分安全隔离且通讯不会受高压部分的干扰。低压控制电源采用220/120VAC标准,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3、 内置120V同步变压器,准确的采集电源波形信号。

4、 进线端的隔离开关,与柜门采用机械连锁,可保证隔离开关闭合时不能打开柜门、柜门打开时不能闭合隔离开关。

5、 可视的接地母排,保证了操作的安全性。

6、 熔断器根据软起动器起动特性进行选型,带熔断指示。

7、 网侧真空接触器(满足直起要求)。

8、 旁路真空接触器(满足直起要求)。

9、 重载型SCR设计,采用单独的同步脉冲变压器隔离,保证可控硅的可靠触发。

10、RTD控制部分(可选项),监控电动机内RTD热电阻,从而监

控电机温度。可输入多达12路RTD信号。

11、零序电流保护(可选项)。

技术性能参数

负载类型

三相中高压交流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

输入电压

2300,3300,4160,6000/7200,10000 - 15000VAC +10%到-15%

频率

50Hz/60Hz±2Hz  可设定

功率范围

200kW-30000kW

过载容量

125%满负荷电流连续运行

500%满负荷电流运行60秒,600%满负荷电流运行30秒

14倍满负荷电流1个周波(由内部短路保护进行设置)

主回路组成

6 SCRS、12 SCRS、18 SCRS或36 SCRS视型号而定

SCR反向峰值电压

6500-39000V,视型号而定

绝缘等级

2300V-6900V为60KV

10000V-15000V为110KV

瞬时过电压保护

每对SCR都配有相应的dv/dt吸收网络,过电压保护器(可选)

旁路接触器

具有直接起动容量的真空接触器

环境条件

0℃- 40℃(-20℃ - 50℃可选加热器),5% - 95% 相对湿度,无结露

海拔0 - 3300英尺(海拔1000米以内不需降级使用)

操作界面

LCD中英文显示菜单,12个高亮度LED指示灯

状态输出

多路输出,C型干式继电器,最大5A 250VAC

8个可编程继电器

10个专用继电器(运行、故障等)

编程特性

电动机额定电流、负载系数、绝缘等级

两条独立的斜坡参数设置

初始值

0 - 100%转矩、电压或电流

限流值

100 - 600%额定电流

加速时间

1 - 120秒

三条自定义曲线设置

可自定义加速曲线上的时间、转矩值

泵控(Pump-FlexTM)

泵控(软停)起始、结束转矩及软停时间

阶跃起动

0.1 - 2.0秒,10 - 100%额定电压

测速计反馈(选项)

闭环转速斜坡

保护功能

双电子过载曲线、热容量保护、相序保护、相电流不平衡(负序)保护、短路检测、过流/低电流(失载)保护、过压/欠压保护、可控硅短路保护、软起动器超温保护、滑行时间锁定、每小时起动次数锁定、起动间隔时间锁定、功率因数监控、软起动器自检故障保护、12路RTD热电阻输入保护(选项)、接地故障(零序)保护(选项)、差动保护(选项)等

统计数据

运行时间、上次起动时间、平均起动电流,能够存储多达60个事件(包括日期、时间、三相电流及零序电流),显示有关时间锁定项等

测量(电压和电流)

额定电流百分比、相电流、总功率、有功/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平均起动电流、当前热寄存器值、剩余热容量能完成的起动次数、起动所需要的热容量、距上次起动的时间、电源频率、相序、RTD数值(选项)

通讯功能

RS232接口,使用Modbus RTU协议的RS485接口(可选其它通讯协议)

柜体防护等级

NEMA12(IP52)

认证标准

UL、cUL、CE、ABS、GOST、BV、劳氏等

灵活的控制性能

美国摩托托尼(MOTORTRONICSTM)中高压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可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有多种起动控制方式可供选择:

水泵、风机、带式输送机

闭环转矩斜坡(CLTTM)

采用独特的PID控制算法,特别适用于负载经常变化的系统。

线性转速斜坡

可通过外加的转速计输入速度反馈,控制转速线性增加。

压缩机、冷冻机

带限流的电压斜坡

适用于电源容量有限制又需要平滑起动的情况,采用限流特性,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电动机功率。

生产加工设备

点动功能

可用于设备的初始化,只提供足够设备转动的转矩,而不需要使其达到全速。

双斜坡

内置功能,适用于两种不同的负载状况,或需要两种起动斜坡的情况。

使用自备发电机或移动供电的设备

即使电源质量较差也能平滑起动。

即使电源频率发生漂移,SCR也能可靠的触发。

不需要另加进线电抗器,不需考虑电动机超前角与系统容量。

泵控(Pump-FlexTM)功能(软停)

l 美国专利泵控技术

l 消除“水锤”现象

l 减少供水系统设备损坏

l 降低维护费用

软停是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的标准功能,是您从众多电机控制产品中选择摩托托尼(MOTORTRONICS)产品的主要原因。

独特的体验----软停(Pump-FlexTM)功能

在停车命令发出后,软起动器控制水泵电机输出一个逐渐减小的转矩。当逆止阀能够安全的关闭时,软停(Pump-FlexTM)电路将自动关闭。不需要额外的计时器或辅助控制电路。

最优的效果

没有两台水泵或水泵控制系统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应用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的软停(Pump-FlexTM)功能可以灵活的设置其参数,使其能够精确的匹配您的系统。

消除“水锤”现象

当水泵停车时,泵提供的动力突然降为零,液体将会回流,所以需要安装逆止阀。但是当逆止阀关闭时,回流液体的动能突然被其截留,这一能量将转化为冲击波,被称为“水锤”。冲击波的能量会严重破坏系统中的管路、阀门、法兰、密封件和管道支架等相关设备。

软停(Pump-FlexTM)功能

在停机过程中逐渐的减小输出转矩,从而使管道内压力缓慢下降,液流缓慢反向,关闭逆止阀。这样就不会产生震动波,水锤现象消失。当输出电压足够小到不再需要时,结束软停,并停车。

自定义起动曲线

自定义起动曲线是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一项独特的功能。用户可以选择起动时的8个时刻,自定义在这8个时刻的起动电压。这样就能够更好的适应各种不同的工作情况。可预先自定义三条起动曲线,在起动时根据需要选择。

完善的保护功能

ANSI/IEE标准条款

系统/保护功能

标准配置

降压软起动

低电压保护

低电流(失载)保护

电流不平衡(负序)保护

相序保护

堵转、加速时间保护

I2t计算电机过载

瞬间过电流跳闸

过电流保护(电子定位销)

功率因数跳闸

过电压保护

每小时起动次数

起动间隔时间保护

频率保护

锁定/禁止起动

50N/51G/N

接地保护(零序保护)

选项

49/38

电动机RTD热电阻保护

选项

速度开关和测速仪跳闸

选项

实时时钟保护功能

滑行时间锁定

防止电动机或负载在停车滑行的时候又被起动,可在60分钟之内任意设定。

起动间隔时间锁定

防止过于频繁的起动损坏电动机及负载等设备。

每小时起动次数锁定

设定每小时允许的最大起动次数。

运行时间计时

可用于安排生产维护计划。

时间与日期记录

记录每次故障发生的时间以及日期。

真实的热容量模型

监视因为起动、运行甚至是环境温度引起的电动机发热。

可保存的热容量记忆

即使控制电源与动力电源都失去,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仍然能够保存电动机的热容量值,并且在掉电的时间段通过内部的电池和实时时钟来继续调整电动机的热容量模型。

非易失性存储器

采用E2PROM存储热容量值,不需要电池保持。

真实的跟踪热容量

根据不同的冷却状况来调整热容量模型中的冷却率。电动机在运行时有风扇辅助散热,其冷却率与停车时是不同的;由于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电动机的冷却速度也会相应的变化。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情况及时的调整热模型的冷却率,才能真实的反应电动机的发热情况。

动态复位

在发生过载跳闸后,只有当电动机冷却到其热容量足够完成一次起动的时候,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才允许对其复位。

可设定的过载等级

可选择NEMA/UL的5-30级过载等级。

双电子过载保护曲线

可以分别设定起动过程与运行过程的过载等级,如起动时的过载等级设为20,运行中的过载等级设为10。

过载报警

通过内置的多个辅助继电器,可以方便的输出过载报警信号。

自定义过载曲线

可基于电动机的出厂参数(堵转电流、时间)来自定义过载保护曲线,也可以使用“自学习过载曲线”模式来由软起动器自动生成过载保护曲线。

远程或自动过载复位

除了常用的手动过载复位方式外,还可通过远程操作复位或设置过载自动复位(请谨慎操作)。

独特的双重短路保护

在刚起动的1/4秒内,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只给电动机施加一个极低的电压,这样即使负载有短路的情况,也能在电流上升至短路电流前跳闸,不会对相应的设备造成损坏。而在运行过程中,这一保护变为“电子熔断器”保护,可以在断路器或熔断器保护动作之前跳闸。

强大的通讯功能

内置通讯端口

l RS-232接口用于与计算机一对一的通讯

l RS-485接口用于Modbus RTU协议下的多支路连接

多支路连接

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可在Modbus RTU协议下,通过标准的RS-485端口与外界通讯,以便于对其进行监视、控制和编程。

可支持多达255台设备进行连接通讯,每台设备都有其相应独立的子界面。在此界面下,可以实时的观察运行中的电动机电流、电压、功率因数等;还可以实现控制电动机起停、修改参数等功能。总之在软起动器上能实现的功能都可通过此通讯来实现。

一对一通讯

采用RS-232接口与计算机进行一对一的通讯。可以通过相应的软件来读取、存储、写入软起动器中保存的各项参数设置值,也可以读取其实时测量的数据。软件界面与软起动器的操作界面完全相同,使用更加方便。

丰富的操作语言:

摩托托尼公司为使产品更加符合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特别设计了中文的操作界面,让您的操作更加便捷。

除此之外,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还有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多种操作语言可供选择。

其它应用

多柜体连接扩展

MVC Plus系列软起动器除了常规的单独使用方式外,还可根据用户的具体应用扩展使用:

可添加断路器

可采用母排方式并柜连接使用

变压器馈线

VFD旁路隔离

柜门通用钥匙

一台软起动器拖动多台电动机

PFC功率补偿装置控制

电动机换向起动控制

监控通讯

PLC逻辑控制

特殊电动机应用

同步电动机

绕线电动机

双速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