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相对时钟

楼主(2016-06-02):
请问曲线相对时钟画好了的曲线怎么删除

网友A:
ClearData()

函数意义:清除掉屏幕上已经绘制的曲线。

返 回 值:开关型,返回值=0:操作成功,=1:操作失败。

参     数:无。

实     例:!ClearData()

楼主:
手动做按钮可以,我想做自动清除的,比如用T,当T开始计时时,曲线随着变化,T为零时清除,这个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