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楼宇自控的原理图理解

楼主(2016-06-02):
信号是传送给DDC控制器的,

问题:原理图上AI的第一个是需要8个点吗?如果是测温度信号,按照下图的理解不是应该只需要2个点就够了吗?这里为何需要8个点,右边的也是如此,为什么每个信号各自需要4个点?

网友A:
8个点应该代表现场不同位置的测温,根据现场需要来的选择的8个点

网友B:
楼主能否将整页图纸传一下,只看着一小部分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