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用于高速插针机的控制,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6-02):
高速插针机分三个轴的情况:主轴(插针),轴1(端子送料),轴2(塑胶拨料)

问题:

1、主轴插针完成返回过程中,轴1和轴2的启动信号靠什么来控制,外部光电信号还是

程序脉冲比较?

2、怎样才能保证主轴下一次插针前端子和塑胶都送到位,靠速度配合吗?

以上问题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6-09-06):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要是打算同时进行的话 就用高级同步方式

要是分着进行就靠程序控制就可以

网友B(2016-10-25):
有办法,你在哪里,,,,,,,,,,,,,,,

网友B:
有办法,加QQ307193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