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DA 用TO指令时要一直保持接通吗

楼主(2016-06-02):
请教老师: 我用三菱3U PLC与FX3U-4DA通讯,0-10V电压输出控制伺服驱动器,用TO指令如:

如果要伺服电机一直转,M0要一直导通吗?

要电机停止时,是不是断开M0,或者是把D0的值设置成0

网友A:
建议M0时时导通   做到时时控制  当然这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另外 要停止的话要送0给D0  赋给对应通道的#BMF区 单单停止M0是没用的。。

个人浅见  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M0时时导通   做到时时控制  当然这要看你的工...

谢谢解答。刚才问三菱自动化了,是这么控制的

网友B(2017-07-05):
路过,,,,,,,,,,学习一下,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