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及,电压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有哪些,最好有图 谢谢

楼主(2016-06-02):
求普及,电压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有哪些,最好有图 谢谢

网友A:
你看这篇文章吧,总结得很全:非常实用的电压互感器接线方式
http://www.vfe.cc/NewsDetail-1113.aspx

网友B:
楼上资料讲解全面、我们一般使用的是电压表不需要互感器,直接两根相线进指针电压表的。

网友C:
学习了 !!楼中的资料很好  受用

网友D:
2楼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学习一下

网友E:
电压互感器的三种接线方式:
  1、星形接线

  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中,为了测量相对地电压,PT一次绕组必须接成星形接地的方式。

  2、V-V接线

  用两台单相互感器分别跨接于电网的UAB及UBC的线间电压上,接成不完全三角形接线(也称V,v接线),广泛应用在20KV以下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电网中测量三个相间电压,但不能测相对地电压。

  3、开口三角接线

  三台单相三绕组电压互感器构成YN,yn,d11或YN,y,d11的接线形式(二次侧星形绕组中性点不直接接地,而采用b相接地),广泛应用于各级电压系统中,而3~15KV电压级广泛采用三相式电压互感器。其二次绕组用于测量相间电压或相对地电压,辅助二次绕组接成开口三角形,供接入中性点不接地电网绝缘监视仪表、继电器使用,或供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接地保护。

网友F:
单相220V--600V电压变送器可以选WINGOLD的 LC52  体积小  方便

网友D(2016-09-06):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