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线仿真,切换run状态时跳error exists in the program in some goal

楼主(2016-06-02):
本人新手

,在使用S7200仿真时跳error exists in the program in some goal错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S7-200的仿真器不是西门子官方提供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仿真简单的程序。

楼主程序中JMP指令是不能仿真的,所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的仿真器不是西门子官方提供的,具有一定的局...

如果只有JMP好像可以的,加上其他的不行了吗

网友A:
调用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子程序的问题

高手能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就是不能仿真调用子程序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