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非常恒定的控制电机

楼主(2016-06-02):
有一台光学测量仪器,电机轴直接连接一个表面带有镀膜的零件一直旋转,光纤照射该零件,旋转的零件使光线

形成光波,用光波来测量产品厚度,所以对电机的转速要求非常恒定,请问有没有推荐的电机类型?谢谢

网友A:
速度是多少要求转速稳定到什么程度

网友B:
下下来看看啦,最近正要看r

网友B:
下下来看看啦,最近正要看

网友C:
所有電機轉速都會有波動 恒定轉速做不到 一般異步電機開環波動率在20% 閉環3% 伺服0.1%

但你的要求不應該是速度的波動率 而是低速運轉不爬行

网友D(2016-10-08):
引用 网友C:
所有電機轉速都會有波動 恒定轉速做不到 一般異步電機開...

绝对的恒转速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