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有输入没有输出

楼主(2016-06-02):
   今天遇到个问题,西门子300 314 系列输入都有,没有输出。电源正常、SF灯亮,plc一直处于stop状态,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联机,在模块诊断里看故障原因。还有,你里面没有程序吧?

网友B:
STOP状态就应该没输出吧???

楼主:
回复内容:有程序,正常使用的。看来只有电脑能帮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OP状态就应该没输出吧???

保护状态,没有输出

网友A:
Stop状态和SFC亮表示有系统内部错误,必须要挂上电脑看诊断。

网友C:
连接电脑在线监控一下看看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