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中求平均值的程序

楼主(2016-06-02):
大家有用S7编写的平均值程序吗?最好是stl语言的

网友A:
用SCL来写就很简单,用梯形图写比较麻烦。你数据长度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CL来写就很简单,用梯形图写比较麻烦。你数据长度是...

谢谢,我找到了对应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