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UP指令与上升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02):
UP指令与@LD二者有区别吗?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个人认为:上升沿只可以应用在某一个位的上升沿。而UP可以应用多个信号满足时的上升沿。比如:LD 0.00

      AND 0.01

      AND 0.02

      UP

      100.00

这时候如果再用单独的上升沿就不可以了,就必须用UP

网友B:
上升沿只是单个触点的   UP可以是能流前端全部接通的上身沿!  注意一点  如果需要用UP做自锁的话up只能针对  被自锁的信号的上升沿有效     尽量不要用以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只是单个触点的   UP可以是能流前端全部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