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大小合并好,还是运行一台大的好。

楼主(2016-06-02):
厂里有台600变压器,现在不够用想在买台500的合并用,有的说买1000的一台就行这么样安全。请问各位大神是两台并联运行好。还是买一台1000的好。

网友A: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前提条件太多,还是用一台大的好。

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必须满足的条件

1、变比要相等,各变压器的原边额定电压要相等,各副边额定电压也要相等;

2、连接组要相同,各变压器副边线电势对原边线电势的相位差应相等;

3、短路阻抗相等,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标么值应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前提条件太多,还是用一台大的好。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必须满足的条件1、变比要相等,各变压器的原边额定电压要相等,各副边额定电压也要相等; 2、连接组要相同,各变压器副边线电势对原边线电势的相位差应相等;3、短路阻抗相等,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标么值应相等。

谢谢狼牙先生,受教了。我的微信,不倒翁   请加详谈。

网友B:
具体看工况,不是用大还是小的问题,变压器的运行除了正常的并列运行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基本运行费用,那个是供电局要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