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计算脉冲总数

楼主(2016-06-03):
我做一个需要计算物体上下移动高度的程序,我通过光感开关测电机转动来计算移动高度的,想知道通过哪个指令能够得到脉冲的总数。PULS行吗?再通过CTBL来看达到高度没有,这个思路对吗?求助。

网友A:
你好,需要用OMRON 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指令来数脉冲。你可以查一下PLC的指令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需要用OMRON 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指令来数...

高速计数器不能计算和储存脉冲总数的

网友B:
用编码器做传感器传入PLC,对其计数旋转的圈数,然后计算对应的距离,就可以了1

网友:
对: 心向往之 用编码器做传感器传入PLC,对其计数旋转的圈数,然后计... 内容的回

我用的是CP1E,你面好像没有PRV2指令。用INI指令不知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