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进位相加的问题

楼主(2016-06-03):
遇到一个项目,要求300的PLC与某智能表进行485通讯,报文没问题,但是校验码为前五个数据的无进位相加,有点迷糊,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能具体一点么,举个例子。

楼主:
比方说:AA BB AA 12 13,这5个数的无进位相加结果就是27

网友B:
可以把仪表通讯的资料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错了,是25

楼主:
注意黑线标注的部分就是我用程序写不出来的部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知道在300程序里面怎么实现

楼主:
有一段STL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我想把它转成LAD,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AA BB AA 12 13,这5个数的无进位相加结果就是27

是不是先把他们转化成 ASCII码,然后再无进位相加(二进制,还是十进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段STL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我想把它转成LAD,...

 STL的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L     0

      T     #TEMP2

      L     0

      T     #TEMP1

      L     P#DBX 0.0

      LAR1

      OPN   DB     1

      L     #IN0

M001: T     #TEMP3

      L     DBB [AR1,P#0.0]

      T     LB     1

      L     #TEMP1

      L     #TEMP2

      +I

      T     #TEMP2

      L     P#1.0

      +AR1

      L     #TEMP3

      LOOP  M001

      L     LB     3

      T     DBB [AR1,P#0.0]

      NOP   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有一段STL程序可以...

干这个事情还是用STL,不要用Ladder,学会用STL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     0      T     #TEMP...

 Temp1 Temp2 应该是Int的格式的,对么

楼主:
不对的,是WORD格式,TEMP3是IN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