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求助

楼主(2016-06-03):
要求:PLC与变频器485通讯主频率给定,然后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接一个电位器,在主频率的基础上用电位器微调频率,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啊!

放心我这样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放心我这样做过!

能给说一下详细的设置方法吗?还真没这样用过。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你详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

下面是一台变频器参数:

一、频率输入通道选择

0:面板电位器

1:面板数字设定

2:外部电压信号1

3:外部电压信号2

4:外部电流信号

5:UP/DW端子递增、递减控制

6:外部脉冲信号

7:RS485接口

8:组合设定

9:外部端子选择

二、

频率输入通道组合

设定范围:100 ~ 666

变频器的设定频率由多个频率输入通道的线性组合确定。

本参数只有在频率输入通道选择“组合设定”时有效(即[b-1] = 8)。

本参数通过设定百位的数值来确定两个通道的代数组合形式。十位,个位的数值来确定第一通道,第二通道的数值来源。用户通过设定百位,十位,个位数值来组合设定频率输入数值。具体如下:

LED百位定义为组合模式,共有六种组合方式(1~6):

1:第一通道+第二通道

2:第一通道-第二通道

3:第一通道*第二通道

4:两通道取大

5:两通道取小

6:两通道非零值有效,第一通道优先

LED十位定义为第一通道输入形式,分为模拟通道和数字通道,共有七种形式:(0~6)

模拟通道:

0:面板电位器

1:外部电压信号1

2:外部电压信号2

3:外部电流信号

4:外部脉冲信号

数字通道:

5:面板数字设定

6:RS485接口

LED个位定义为第二通道输入形式,分为模拟通道和数字通道,共有七种形式:(0~6)

模拟通道:

0:面板电位器

1:外部电压信号1

2:外部电压信号2

3:外部电流信号

4:外部脉冲信号

数字通道:

5:面板数字设定

6:RS485接口

 举例如下:当L-56输入为123时,此时的组合设定输入频率为:外部电压信号2(通道1)+外部电流信号(通道2)。

特别的,当频率输入组合模式(LED百位),设定为3(即第一通道*第二通道模式),此时,第一通道表示为基准频率设定。第二通道表示比例系数。

设定频率=第一通道设定频率* Kx(第二通道设定的比例系数)

   当选择模拟量输入为第二通道时(0~4)时,比例系数计算

方法如下:

Kx=Inx*Ax

     Kx:第二通道设定的比例系

Inx:模拟输入设定值(此时,当输入为模拟量时,其输入的满刻度值表示为100.00%,例如,输入选择为1(外部电压信号1),当输入为10V时表示为100.00%;)

Ax: 模拟通道的增益(对应0~4通道增益调整的参数如下:

  例如 当L-56输入为310时,此时的组合设定输入频率为(第一通道*第二通道),第一通道(基准频率设定)为外部电压信号1,第二通道选择为0,对应增益参数H-84为3.24时,第二通道表示的比例系数Kx= Inx*324.00%,这就意味着,Kx的调整范围为0~324.00%。所以,此时的组合设定输入频率为:外部电压信号1*Kx,即组合设定输入频率为:(VI1设定的频率)*(0~324.00%)。

例如:当L-56输入为315时,此时的组合设定输入频率为(第一通道*第二通道),第一通道(基准频率设定)为外部电压信号1,第二通道选择为5(面板数字设),面板数字设定为23.00时,第二通道表示的比例系数为230.00%。此时的组合设定输入频率为:(外部电压信号1)*23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放心我这样做过!

做到这种功能需要什么样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你详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下面是一台变频器参...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D:
应该能实现,好好看下说明书

楼主:
有没有做过这种方案的大神啊,跪求指教

楼主:
研究了好久 好像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