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有熟悉的吗,有个问题

楼主(2016-06-03):
MCGS里面的输入寄存器x,和三菱plc组态的话可以用来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吗?

比如我们在梯形图里用X0驱动Y0,如果组态的话,可以用MCGS里面的输入寄存器X0作为梯形图里的X0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打开组态工程界面,新建工程后,在工作台中打开设备窗口,进行设备组态。

添加父设备,再添加子设备,这个根据你下位机的类型,选择相应的驱动。

工具在哪个 铁郎头哪里点一哈就打开了。

比如你的是三菱的PLC,就点击三菱右键,然后选择属性。

打开设备编辑窗口。

默认的已经建立了X通道,你可以新增Y通道,或者内部辅助继电器通道。

结合你编程的实际,建立组态。

网友B:
不能,那是主令信号,一般做中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