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6-03):
我用全波整流的方式得到了直流220V电源,因为整流后没有加滤波环节。目前客户设备使用此电源测试设备烧掉了好几块板子,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因为没加滤波环节电源的脉动引起的?这一方面我不是特别懂,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有相关资料的提供一下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板子用脉动直流做电源呢?情况没说清楚。AC220整流后的脉动直流,平均电压是200V,不是220V。客户的板子如果带滤波,直流电压就是300V,不知客户板子情况?烧的什么东东?

网友B:
最好加上平波电抗和滤波电容,这样纹波小,对负载的伤害也小,没有瞬间的尖峰电压。

网友C:
单相全波整流输出电压

1、电容一定,空载时,Uo=1.414 x U2
2、一般情况下,Uo=(1.1~1.2)x U2
3、无电容时,Uo=0.9 x U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用脉动直流做电源呢?情况没说清楚。AC220整流后的脉动直流,平均电压是200V,不是220V。客户的板子如果带滤波,直流电压就是300V,不知客户板子情况?烧的什么东东?

直流电源是为了测试直流快速断路器的分断能力的。加上我的直流电源后断路器的电源板上的250V   592电容烧坏了,应该还有别的器件也坏掉了,还没查完呢。所以我想是不是没加电容滤波的原因呀?

网友D:
这个讨论有意义,关注一下,希望楼主及时更新

网友E:
整流后一定要有稳压电路,否则电压有波动。可以参考一下稳压电源的设计电路

网友A:
脉动直流加到电容上,电容的电压就是峰值----300V(没负载的情况下)250V的电容击穿就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