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实现方法

楼主(2016-06-03):
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方法:

    项目中用到一个直流控制的电动球阀,控制方法:DC24V电源正负转换实现电动球阀的开启和关闭,经过整理特将使用方法陈述如下。

   需要一个有两组常开、常闭触点的继电器,接线方法为:

   1、两组触点的公共端分别接DC24V+、DC24V-;

   2、第一组的常开触点与第二组的常闭触点并联然后再与电动球阀的红色线短接;

   3、第一组的常闭触点与第二组的常开触点并联然后再与电动球阀的黑色线短接,经过这三步即可完美实现直流电机或者直流控制电动球阀的正反转控制。

网友A(2016-08-29):
什么项目?有图说明吗?

网友B:
何不来点图说的更明白

楼主(2016-10-18):
鉴于大家的说法,特附图如下

网友C(2019-08-14):
直流电机实现正反转,可以改变励磁电流的正负极,也可以改变电枢电源的正负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