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16-06-03):
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一个参数设置画面,弄一个按键,按下按键先出现输入密码,密码正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网友A:
就是用脚本来做,你看帮组就可以

网友B:
用!LogOn( )

不过还是单独用!LogOn( )做个登录按钮较好,不然密码输入的时候点取消可以进去

——————————————————————

本人擅长PLC组态软件编程,需要的联系1355265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