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加热器怎么设计保护电路

楼主(2016-06-03):
一个加热器的功率是6KW ,用接触器控制启停,电压是单相120VAC,怎样设计他的过载保护或者短路保护?

用3相的热继电器吗?还是直接用一个熔断器就行了?  如图这样画行不行?

网友A:
如果是电阻加热,不考虑过载保护。

网友A:
电阻性负载,触点不应该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性负载,触点不应该串联。

触点串联是为了使热保护动作正常,因为只有一相,不是三相,所以这样接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阻性负载,触点不应该串联。...

谢谢你!那接触器要不要串联呢???零线要不要过热继电器和接触器呢??

网友C:
你好,加热器控制回路里用断路器或者保险丝做过流保护就可以,不需要热继。还有,加热器一般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不用接触器。因为加热控制要频繁的接通和断开电路,如果用接触器控制的话一个是响应频率不够,而且触点很容易坏。同时接触器断开时电弧很大,会对其他元器件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加热器控制回路里用断路器或者保险丝做过流保护就可...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阻性负载,触点不应该串联。...

我指的是接触器的触点,除此之外没别的触点了。

热继电器的热元件串联也没道理,一个热元件也可以保护动作。

电阻加热不需要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D:
加热器一般用熔断器或空开做保护

网友E(2018-05-05):
个人承接开发:1,各类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设计开发生产;2,各类单片机项目开发51、AVR、430、ARM、DSP产品开发生产;3,工业自动化设备开发、技术更新、产品迭代;4,工业各类采集、通信、数据处理方案设计,板卡生产;5,电路板批量焊接、调试服务。我们的优势:1、开发周期短,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解决方案;2、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产品抗干扰方面有大量经验;3、低成本,成功设计过大量批量生产且低成本的产品。联系电话:15214333517,QQ:384560007,欢迎您的咨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