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械有没用到张力控制器?

楼主(2016-06-03):
请问各位大侠,国产的造纸机械上对纸张的张力控制,有没用到专用的张力控制器,类似三菱的那种张力控制器?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的,里面有专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里面有专用控制器

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B:
专用的张力控制器的,系统框图有么,我以前接触的,大部分在PLC里面,属于产线一部分

网友C:
张力控制国产已经非常成熟,性能优于三菱,不用迷信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