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丝杆精度选型求助,急

楼主(2016-06-03):
加工方建议使用C4或以上精度的磨制丝杆,说如果用扎制的话上伺服的时候会抖动振动。
想问问大家是不是这样?

原计划是用扎制的C7就够了。
XY两个轴只是移动不要求精度,Z轴要求精度但是已经有0.1um的光栅尺做闭环了。

这个项目以后会是1、2百台。有必要的话为了稳定这笔钱肯定要花,但是没必要的话肯定是能省则省,毕竟要求高精度的轴已经做闭环了。后面的开销可不是小数。

楼主:
追加:3个轴都会用双螺母预紧

网友A:
闭环是能提高精度,但对机械的要求也非常高,简单讲闭环就是丝杆和光栅互相比较来提高精度的,机械精度差抖动是必然的,很多闭环机械时间用久了都改成开环控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机械精度低就别做闭环,搞不好还不如开环。

或者考虑用光栅尺做基准的开环控制,估价比c7精度高。便宜的c7丝杆精度差的吓人,一致性也差。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是把光栅的反馈直接接到控制器上,伺服是速度模式闭环。伺服内部的增量信号丢弃。

这样看来加光栅的这个轴还是需要上磨制有精度的。

那另外的两个轴没有精度要求的是否需要上磨制有精度的?

引用 网友A:
闭环是能提高精度,但对机械的要求也非常高,简单讲闭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