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这个控制有难度,求大神

楼主(2016-06-03):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要求是这样滴

系统采用S7-200 SMART 西门子PLC,触摸屏Smart 1000 IE 。
2、在触摸屏上组态现场画面,要和用户DCS组态一致。
3、系统配置2路RS485接口,采用MODBUS协议,一路作为主站,
   与下位机通讯。一路作为从站,与用户DCS通讯。
4、系统提供数路AI\DO\DI对相关设备进行监控和操作。
5、系统提供2路PID对系统进行调节。2路分别对应设备的一级和二
   级进行控制。

项目背景

本次控制的压缩机2级压缩电动机,额定功率900KW,额定转速371R/min
2、该压缩机有4个进气阀,其中一级有2个,二级有2个。无极气
   量调节范围为30%-100%。
3、调节方式分为手动和自动,可现场调节也可在中控室调节;现场与
   中控室采用串口通讯MODBUS协议。 手动与自动要求无扰动切换。
4、系统要求监控设备运行状况,出现异常能够发出报警或系统联锁。
5、PLC采用S7-200 SMART ,配置10寸触摸屏;放置在压缩机现场的
   电气防爆柜中。PLC采集压缩机各级压力和温度计算负荷比,将负
   荷比转化为开关时间通过串口将数据下传至下位机,下位机根据负
   荷比来调整执行机构。
6、现场PLC通过串口与用户DCS通讯,获取相关数据(各级输出压力
   数据等);
7、PLC要求采集上止点信号,判断其运行是否正常、控制4路电磁铁
  (24VDC信号),电磁铁通电执行机构可正常运行,断电将处100%
   负荷状态。
8、PLC要求采集4路压力传感器,判断伺服阀工作是否正常。发现异
   常要求将相应执行结构切除,根据切除执行机构数量来确定合适全
   部切除
9、PLC要求控制液压油站的启停,监控液压油站的油温、压力和液
   位,与系统连锁。

听起来有点复杂是不是,不过楼主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

首先搜索一下压缩机无级调速:出来这样

楼主:
然后,楼主再查看类似项目的图片,发现主要是测量一级/二级的进出口的压力和温度,于是用高中物理的水平,做出一些推论:

克拉伯龙方程: PV=(m/m)RT

P是气体的压强,单位为帕

V是气体的体积

m是气体的质量

M是气体的摩尔质量,(m/M)为摩尔数。

R是气体普适恒量,R=8.31J/mol

T 是气体的温度,单位为开尔文。

    得到V=nRT/P  nR=VP/T

这种情况下,如果知道进气量,则可根据温度和压力计算出出气量。

因此在两级压缩机中,测量以下量:

一级进口压力为P1,吸入气体体积假设为V1,入口温度为T1;

则 进气的摩尔质量为nR=V1P1/T1

出口压力为P2,出口温度为T2 由于气体摩尔质量不变,则V1P1/T1=V2P2/T2

得出 V2=V1P1T2/P2T1    一级压缩比=V1/V2

同理 假设进入二级压缩的体积为V3,压力为P3,温度为T3

     出口压力为P4,温度为P4  得出V4P4/T4=V3P3/T3

 V4=V3P3T4/P4T4         二级压缩比=V4/V3

出口压力P4=V3P3T4/V4T3

但是一级和二级入口都有进气阀门,上图中那个液压控制的伺服阀,这个阀门的打开程度假设为X1和X2,假设压缩机全负荷状态下的流量是已知的,那么这个阀门开闭程度和V1是不是有关系呢,但是不是类似于V1=V*X1这样的线性关系呢??

串级的两路PID,如果最终要达到输出压力稳定,控制对象是伺服阀,过程采样值是压力温度,那么这两级的PID模型是什么样的,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楼主的几个问题:

  1. 通过进气阀来调节压缩机,阀门的打开程度和流量、压力、温度是什么关系

  2. 二级的PID需不需要一级PID的某个结果来作为变量呢?算法是怎样的

网友A:
项目介绍很详细,确实有点儿难度。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一级二级的负荷(做功)如何计算,是不是W=PV,这个压力和体积是进口压力还是出口压力呢

网友B:
没什么难度,有钱么??有钱我给你解决。。

网友C:
目介绍很详细,确实有点儿难度。

网友D:
用气体流量的与温压对应的焓值来测出体的蓄能。再相减得出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