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器报警ERR18求解

楼主(2016-06-03):
有一台松下伺服器上电试机90分钟左右报警ERR18,现场个把小时报警18,主板,模块,开关管,刹车电阻,光藕都对换过没问题,请教大侠求解? 可以确定是这个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驱动板就不会报警。

网友A:
用替换法可以的,一点点试,总能找出问题

网友B(2016-09-21):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