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koon触摸屏一些问题

楼主(2016-06-03):
samkoon触摸屏连接USB把触摸屏程序上传到PC电脑可以,可是把程序从电脑写入到触摸屏的时候一直连接不上,提示信息是(连接的HMI型号与当前组态不一致)我试了更换触摸屏型号不行,把触摸屏的程序上传到电脑在原封不动的写进触摸屏提示的信息同样一样,然后我观察触摸屏主板芯片旁边有个LED灯一直闪烁红灯,求大神们帮忙解决,在线等

网友A:
什么型号SK?SA?

网友B(2017-11-01):
楼主,我是刚刚接触samkoon触摸屏,用的是SA系列的,请问samkoon触摸屏连接USB怎么把触摸屏程序传到PC电脑上,利用串口助手看数据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软件,谢谢

网友C(2017-12-10):
你好!出现通讯故障怎样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