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坝限位的采集

楼主(2016-06-03):
液压坝需要实现自动控制,达到无人看管。关于采集液压坝的高低限位问题,可通过什么类型的传感器来解决,最好有详细型号?目前需要制作方案,就在传感器的选择上遇到了瓶颈!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楼主的闸门是景观的钢坝闸门吗?

90度范围。

一般可以在液压杆处考虑的,使用自收缆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闸门是景观的钢坝闸门吗?90度范围。一般可以在液压杆处考虑的,使用自收缆的传感器。

钢体液压坝,活动范围要求0到65度内。阁下是否有推荐产品,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我以前参与的工程,其实就是利用液压杆伸缩,传感器内部有机械触点的。

网友A:
或者就是想办法做机械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参与的工程,其实就是利用液压杆伸缩,传感器内部有机械触点的。

感谢您的分享与建议。

如图是液压坝项目现场情况,其中有一张显示的是后坝面安装有一个白色盒子,现场有三个坝面,每个坝面都安装有此盒子,从功能上分析,盒子应是某种传感器,用于采集限位信号。暂时我还是不能确定是什么传感器,对于照片上的信息 您有什么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