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03):
下载程序显示:“连接的HMI型号与当前组态选择的不一致”。程序下载不了什么愿意?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显控下载有前提 4.0版本的软件下载4.0的屏

5.0 的软件下载5.0的触摸屏   你是不是触摸屏的版本和软件版本不合

      5.0的版本在官网上下载

网友B:
触摸屏与软件使用的版本不一样

显控有主要有

      3.3版本 5.0版本(SA SK型号)

      5.1版本(一体机GC型号)

      6.0版本 (基于安卓版本AK型号)

网友C(2018-11-20):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