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压缩机的PID这样搞对不对呢

楼主(2016-06-04):
一台两级的活塞式压缩机,一级和二级各有两个进气阀,可以通过液压系统控制开闭时间,使用进气阀顶开来调节排气量和压力,请问可以分别对一级和二级独立建立PID吗,我想的是:过程采集量PV为一级和二级出口压力,通过控制一级的进气阀导通关闭时间,来对一级的出口压力进行调节,二级一样,请问我这样的采样值对不对,还是说应该把采样值设定为出口压力减去进口压力?抑或用压缩比来作为采样值??

网友A:
应该把采样值设定为出口压力减去进口压力?抑或用压缩比来作为采样值??

我比较倾向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B:
天然气压缩机D型,两级压缩(活塞机)的顶开装置的设计是:压力顶开参数小于进气口压力时,压缩空气控制管道的控制电磁阀打开,压缩空气作用于顶开气缸上面,进气阀打开,压缩机运行,不做功,不会压缩天然气,;当进气压力大于顶开设定压力时,顶开的压缩空气电磁阀关闭,压缩机开始压缩天然气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