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可以用fx2n-1pg-e定位模块

楼主(2016-06-04):
三菱FX3U PLC可以用fx2n-1pg-e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程序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A:
可以用mov U0/G0 D100这样的写法

楼主:
写了但是没有脉冲输出,"mov u0/g25 K4M0 K1";M0-M15是BCD码输入关系?

网友B: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我第一次使用这个模块半天搞定了

楼主:
您好,可以使用dplsy可变脉冲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