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关系我不是很理解,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6-06-04):
这是直流电机控制图,但我不是很理解怎么换向的,大神能帮我分析下吗,小弟真心的谢谢了

网友A:
实在是看不清楚,大概是是顺序控制

网友B:
串励电机,依靠励磁绕组换方向来换向的。

网友C:
串激直流电机,通过改变串激励磁磁场方向,改变电枢转向。这种方式用在小功率电机还可以,大功率电机不行,因为换向时有暂短的失磁,电机会加速飞车,造成换向困难。

网友D:
2个触点切换励磁线圈的头、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激直流电机,通过改变串激励磁磁场方向,改变电枢转向。...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