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6-06-04):
这个是电机吗?为什么有两条线引出来?两条线里边颜色一样的还是通的?该怎么测量这个东西的好坏

楼主:
SEIMEC刹车电机刹车器

网友A:
电磁刹车,这是安装在电机后面做刹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刹车,这是安装在电机后面做刹车用的

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B:
通电试一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C:
电磁抱闸,象电机样有三角形和星形接法,空载会很快烧掉

网友D:
有点儿像磁粉离合器....

网友E:
电机刹车吧!看下通电电压,通电吸合,断电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试一试看看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