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是怎样控制的

楼主(2016-06-04):
你有没有高人能不能发一个三菱PLC与MR-JE伺服控制的实例……。感谢

网友A:
看伺服驱动的手册,控制方式一般有三种,位置控制(脉冲+方向)  速度控制   转矩控制。

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手册上都有说明。确定控制方式后在查找相应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