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版炸了,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6-06-04):
以前我一直不相信,数字万用表会爆炸,今天刚拉好的380v动力电,在测断路器电压时表笔从插头处直接爆炸了,而且端子上面都被电弧烧黑了,奇怪的是万用表没有坏,保险丝都没烧,就电池被炸坏了,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以后都不敢用了,

网友A:
档位错了吗?

要是通断档位的话,估计会短路造成这样。

网友B:
楼主的指甲盖完好无损已经是万幸了。

电池爆炸这还是头一回听,瞬间的话估计是短路。

网友C:
丢人现眼的货,,,还能怎么地??你用测20A的档位测电压了

网友D:
电阻档测电压了,以前也犯过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E:
安全事故   不可小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测电压了,以前也犯过这种低级错误

这个靠谱,这个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标注不明显,极有可能把方向转错,而测量交流380的档位是交流750V,其对应段正好是电阻档的200欧姆挡,楼主在板档位的时候是把这两者搞混了。

把200欧姆挡当成了750V交流挡了。

虽然万用表还能用,但各档位估计有问题了,这个要逐一档位测试一下,看是否还能用,精度如何。估计完蛋了。

网友G:
电阻档测电压

网友H:
应该是操作错位,错误吧,否则不会出现这个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