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梯形图怎么转成类似于Word的形式呢,新人求助啊

楼主(2016-06-04):
三菱的梯形图怎么转成类似于Word的形式呢,还有怎么转换成指令程序呢,求助!!!谢谢谢谢

网友:
1、转换成类似Word形式:①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软件(也可以用office自带的虚拟打印机),将编程软件编好的梯形图打印保存为一个文件;②打开这个文件用截图软件将有用的部分截下来保存为图片文件(也可以用其他软件先编辑一下,比如:一般的虚拟打印机保存的都是PDF格式,可用“PDF编辑器”进行相应的编辑)③在Word中将这个图片文件任意插入即可。

2、梯形图转换成指令程序:如果自己不会转换,可用编程软件直接转换。注意:三菱的编程软件只有GX Developer可以直接转换为指令程序,GX Works2以后的是不行的!

网友A:
对:   1、转换成类似Word形式:①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软件(... 内容的回复!

GX-Work2也可以,完全可以不用梯形图编程,就用指令就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1、转换成类似Word形式:①安装...

我说的是纯指令的方式!GX Works2怎么做到的,还望指教!例如:一个起保停程序,纯指令编程是: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END
然后可以转换成梯形图的方式,GX Developer有一个按钮,可以在两种方式之间任意转换,GX Works2中我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B:
三菱新版的WORKS2已经没有指令表功能了

如果非要需要(现在就是犯贱的高校教师还要求学生转化为指令表放论文中),可以将WORKS2的文件保存为GX Developer格式,然后GX Developer打开再转指令表格式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友A  回复内...

就是你说的这种纯指令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新版的WORKS2已经没有指令表功能了如果非要需要...

指令表有其存在的价值,看你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C   网友C lwagok@12...

我说了:GX Works2编程软件里根本就没有纯指令的编程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友A  回复内...

我用过,GX Work2就可以用完全的文本文件,可以用记事本写程序,方法还不止一种!!!

网友D:
gx developer也可以,通过打印设置,直接转为PDF

网友E(2018-11-19):
几款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免费版软件,完美支持pdf文件转换成word文档,转换后可再次编辑,支持图文混合排版,支持表格转换,支持批量转换,操作简单。把pdf文档转换为word文档、txt文本、图片文件,快捷有效,操作方便,使用便捷,方便二次编辑、修 改、存储、引用原文档中的内容。
太平洋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s://dl.pconline.com.cn/download/2059850.html
华军软件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107659
中关村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xiazai.zol.com.cn/detail/45/449099.shtml
脚本之家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s://www.jb51.net/softs/616643.html
天空软件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skycn.com/soft/appid/16835.html
hao123下载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http://www.skycn.net/soft/appid/16835.html

网友F:
学习一下,看看能否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