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反应慢

楼主(2016-06-04):
做了一个组态王监控系统,升降横移车位。但是出现一个问题:PLC和组态王连接后,当按动相应按钮后,组态王中相应的动画动作当时不会动,要等到十几秒之后才动作。反应慢。COM1通信延时已经设置为200毫秒,运行基准频率也设为55毫秒,变量采集频率也都设为100毫秒。,

楼主:
求高人指点阿 谢谢了

楼主:
网络上说得相关的通信时间也已经设置,变量采集频率也设置了,就是还是会延迟阿,但是相应动作都正确,就是说PLC程序没问题阿。

楼主:
苦逼的学生等待高人指点啊啊 啊啊 啊啊

楼主:
跪求高人指点AAAA

楼主:
有人说是采样问题,那采样问题如何解决,数据词典中变量采集频率已经设置为100毫秒了

网友A(2017-09-16):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是采样问题,那采样问题如何解决,数据词典中变量采集频率已经设置为100毫秒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变量釆集快,有的很慢,现在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