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电脑屏幕来代替触屏控制台达PLC吗

楼主(2016-06-05):
我有一个台达dvp24ES2T的PLC,没有触屏,怎么实现用台达的触屏软件HMI编写的程序来控制PLC啊

网友A:
台达没试过,如果想实现低成本高性能,可以考虑用单片机。

网友B:
可以在电脑上用组态软件来控制台达PLC.

楼主:
一楼:用电脑控制其实成本更高,关键是有许多数据要输入到PLC

二楼: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C:
用vb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求解!!!!!!!

网友E(2016-07-14):
组态软件应该可以吧.。。。。

网友F(2017-08-16):
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叫做eRemote的软件,可以完美解决,还有惊喜哦!

网友G:
台达触摸屏软件不是可以在线模拟功能,把触摸屏程序编号后,和PLC在线模拟就可以实现PLC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