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同一个位置坏了两个编码器,郁闷啊

楼主(2016-06-05):
最近同一个位置坏了两个编码器,郁闷啊。也就三个月时间之内吧,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下一步准备更换编码器电缆。希望得到改善,不会再坏编码器了。

网友A:
拍个照片  写的详细点儿  大家也学习下

网友B:
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
照片不能上传,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坏了?                    ...

编码器是360度的,在旋转编码器时没有的个位数了。

网友C:
你还幸运

本单位一设备在一个月同一位置坏了3个

后来查明是旋转时不同心导致的

旋转不能有任何偏差  这一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幸运本单位一设备在一个月同一位置坏了3个后来查明是...

谢谢了!赞一个!!!!!

楼主:
前几天更换了编码器的连接线,一直还可以,继续观察当中

网友D:
我们公司断电上电、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编码器信息丢失和编码器损坏的现象,我们的改进措施是分别对电机控制器和电机后端的编码器进行了接地处理,运行一年多上述问题再也没有出现。由于使用区域类型不一样,上述方案仅供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断电上电、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编码器信息丢失和...

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