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6-06-05):
三菱PLC 怎么将 触摸屏中的一组配方数据一个一个按顺序完成

网友A:
配方只和屏有关,和PLC无关,配方就是存在多个不同参数的组合,在屏里面根据需要调用不同的配方下载到PLC执行,对于PLC来说,只知道屏给PLC设置了几个参数而已,然后PLC根据程序来执行。

——————————————————————

本人擅长PLC组态软件编程,需要的联系1355265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