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帮我看下这个矩阵乘法的编写

楼主(2016-06-05):
FUNCTION FC12:VOID

VAR_INPUT

    a:ARRAY[1..2,1..1] OF INT;

    b:ARRAY[1..1,1..2]OF INT

    ;

    // Input Parameters

END_VAR

VAR_TEMP

    i:INT;

    j:INT;

    k:INT;

    temt:INT;

    sum:INT;

    END_VAR

VAR_OUTPUT

   OUT:ARRAY[1..1,1..1] OF INT;

END_VAR

BEGIN

    FOR i:= 1 TO 1 BY 1 DO

    FOR j:= 1 TO 1 BY 1 DO

        temt:=0;sum:=0;

        FOR k:=1 TO 2 BY 1 DO

            temt:=b[i,k]*a[k,j];

            sum:=sum+temt;

        END_FOR

        OUT[i,j]:=sum

       ;

    END_FOR  ;

    END_FOR;

END_FUNCTION

在OUT[i,j]:=sum这一步显示有错误。我找不到为什么,请大神帮我看一下吧!!

网友A:
 FOR k:=1 TO 2 BY 1 DO

            temt:=b[i,k]*a[k,j];

            sum:=sum+temt;

        END_FOR;   // 这个分号,你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k:=1 TO 2 BY 1 DO     ...

谢谢,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调试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