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有输出立即复位指令吗?

楼主(2016-06-05):
由于用继电器型的plc,用RST指令去断开输出,而继电器触点断开有延迟而造成台达PLC触点烧坏。看资料plc具有立即复位输出的指令,(也就是说立即断开输出,而不经过下一次扫描周期到来后再执行。) 不知道台达的PLC有这个指令吗?我反复看了台达的指令集,就是没有发现这个指令。特请教知道的朋友。谢谢。

网友A:
怎么会造成触点损坏啊,你难道是用PLC的触点直接带负载么,经过一个中间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造成触点损坏啊,你难道是用PLC的触点直接带负载...

因为负载很小,是用的PLC的触点直接带的负载。因为有成熟产品也是用的PLC的触点直接带的负载。

网友B:
开关量输出至少要一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量输出至少要一个周期

谢谢关注回复。现在准备用REF指令试一试,看还会不会烧触点。

网友C:
烧触点好象与用什么指 令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触点好象与用什么指 令无关

分析可能是因为继电器触点的断开有延时,也就是说指令是让它断开,但由于触点分断有一定时间,而没有实际分断,而另一个触点已经闭合,造成电源短路烧坏触点。如果触点是一接到指令就断开,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只是怀疑和分析,因为在试车时已经烧坏了及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触点好象与用什么指 令无关

一个触点接的电源正,一个触点接的电源负,如果两个同时接通触点肯定烧坏,而实际编程时候是让这两个触点先同时断开,而且稍微延时了一下,然后才接通的其中一个,理论上是不会烧的,但如果台达的继电器的实际分断时间误差太大,烧触点的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了。

楼主:
如果用立即更新输出的指令,最起码要快一点断开触点吧,我是这样想的,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C:
继电器动作的时间约为100ms,而扫描周期低于这个时间,所以立即指令对它的作用不大,烧触点应是负载大或有短路

网友D:
响应速度要多快啊? 你带个PLC放大板呗~ 我觉得这个保护还是要做的,

网友E:
你看台达手册,继电器开---关,关---开,反应时间是10mS,就按20mS计算。

台达PLC有立即输出指令,API 50号指令REF。

什么情况?就不能把延迟死区设置得长些吗?依靠继电器来执行数十毫秒的过程,感觉就不考谱!

网友F(2023-05-26):
用立即分段还不如做互锁呢,硬件的稳定性要高于软件。烧触点应该不是指令的问题,是逻辑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