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自动排水水箱

楼主(2016-06-05):
求工业上一种自动排水水箱,要求实现的功能为:达到一定液位后自动排水,水排完后继续蓄水,最好有成型的产品,如果没有,要实现这种功能需要哪些控制装置?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做啊 焊个大水箱,用做个液位,装两个限位开关来控制,自来水的话,进水出水搞个俩电磁阀。要是需要抽水的话用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做啊 焊个大水箱,用做个液位,装两个限位开关...

控制的话用继电器就行

楼主:
回复内容:我们这边的介质是生活污水,杂质比较多,您说的限位开关是水位控制器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做啊 焊个大水箱,用做个液位,装两个限位开关...

楼主:
回复内容:需要搭配控制箱吗?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做啊 焊个大水箱...

网友B:
这个不难,一个液位继电器,一只开关阀(电动 气动都行,看你那里的情况),自己加工一个控制箱。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就是以前的抽水马桶原理。

楼主:
回复内容:您能给估一下成本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一个液位继电器,一只开关阀(电动 气动都行,...

网友D:
好多的液位控制都有这种东东。太常见了

网友E:
找专业的人做一个就是了,你不是同行肯定有难度哟。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纳。不用继电器、电磁阀。这个又简单又实用。自己就做了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纳。不用继电器、电磁阀。这个又简单又...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排完水后怎么确保水塞重新塞住排水口呢?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纳。不用继电器、电磁阀。这个又简单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排完水后怎么确保水塞重新塞住排水口呢?对...

浮球的浮力多高时拉起水塞。液位降到一定程度水塞自身重力使它回位。水塞最好做成喇叭状效果较好。

网友G(2016-08-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排完水后怎么确保水塞重新塞住排水口呢?对...

 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