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啸叫的原因

楼主(2016-06-05):
本厂有一台250KW的球磨电机今天启动时忽然发出啸叫声,听电机轴承声音没有异响,测量电流三相分别是,380A,480A,580A,启动柜是变频启动,怀疑是柜子输出电压不平衡,换另一台启动柜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这种情况那些原因可能引起?

网友A:
既然换了柜子柜子本身问题可能心就很小了,那就从电动机方面入手看看,最好仔细用电桥测量一下电动机各相绕组的阻值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一相匝间短路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一系列脉冲,这种脉冲的频率就是载波频率,所以在电机电流中就有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它将引起铁心的振动并发出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了柜子柜子本身问题可能心就很小了,那就从电动机方面入手看看,最好仔细用电桥测量一下电动机各相绕组的阻值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一相匝间短路

谢谢,现在已经基本确定电机一相绕组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一系列脉冲,这种脉冲的频率就是载波频率,所以在电机电流中就有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它将引起铁心的振动并发出噪音。

谢谢回复,问题已查明。

网友A:
哈哈,没想到真的猜对了